高压去保护

楼主(2016-09-07):
关于各类常用高压去保护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

网友:
高压去保护  容易返修的 还是改通用的好

网友:
去保护还是不错的,我改过很少返修

网友A:
能不去保护就最好不要去,去了后烧的更厉害,,,。

网友:
返修都烧黑了。

网友:
维修不能投机取巧

网友:
直接换高压,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去保护就最好不要去,去了后烧的更厉害,,,。

有时候去保护也可以作为测试用的。

网友:
备用?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去保护也可以作为测试用的。

做测试还判断故障倒是有用

网友:
高压去保护法,便于找问题。

网友:
楼主方法好用吗

网友:
一直没有用过 害怕烧更多 以后更难修好

网友C:
哪位经常改的 说下到底能坚持多久一般

网友:
还是换灯管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位经常改的 说下到底能坚持多久一般

把坏灯短接有时候还能撑挺久。不过去保护最好用作为测试而不是维修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曾经我就有一次贪图方便,,测试没什么问题,直接去保护,没多久客户就返修回来了,灯管一条烧了,背光板烫化一个边角

网友:
老老实实换灯管,有时取了保护会冒烟的

网友:
意思是去保护  灯管有其中坏的就不会保护暗屏?只是屏的亮度就会暗一些 而且其他的灯管没保护电路容易烧?

网友(2016-10-07):
返修的节奏

网友:
去保护,便于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