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57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9-07):
今接一台联想Y570,开机不显,待机0.03,加电跑0.65,各组电压都有了,求思路。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谢谢!BIOS EC都刷过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CPU电压也出现了吗

网友:
0.65的电压 供电全了查U复位 看U有没有工作

网友:
可能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都么有工作了

网友:
饼哥讲课里面有说 供电到了就要查VRMPWD  CLK  POWOK  然后 CPUPGD  PLTRST  CPURST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下载下来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