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无待机维修 简修

楼主(2016-09-07):
机器型号:N4110
机器版号:DAV02AMB8F1
机器故障:无待机 不触发

打电感对地二极体值正常  通电测量有公共点电压 无待机电感电压 线性电压正常
打开图纸

查看 27脚ON2  无电压 此机器5V待机供电由EC 开启 EC的待机供电是ON2开启的电感电压供给
ON2 改名为 +3.3V_EN2

查此信号来源控制

上拉电阻没有上件  追查3.3V_ALW_ON

+5V_ALW2 经过R165为其上拉电压

+5V_ALW2 作为ON2的上啦电压 测量PC102 有5V电压
测量Q13 D极 无电压 G极无电压 对地二级体值无短路
那应该就是上拉电阻的问题 或者PC102通往R165 R167断线 或者上拉电阻至Q13断线
经发现 上拉电阻R165腐蚀掉件  R167断线  聊板找件更换后机器恢复待机触发点亮

点亮后 就掉电  由于腐蚀位置离开关键很近  一般都是开关键进水后导致  刀片挂干净开关排线后  机器修复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N4110 I3

会员 912911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思路情绪理论扎实,观察很重要。

网友:
新人求罩 -8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威武

网友:
思路清晰.过程清楚.加分

网友:
手上有块m4110主板也是不触发,我也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新人求罩 -4 双击666+关注!

网友A:
进水机这是一点点进水

网友:
呵呵!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B:
分析的很准  直接找到故障点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准  直接找到故障点  赞

加点分吧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这是一点点进水

这个就无所谓了 什么故障修什么

网友:
好的没问题  刚才忘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理论厉害一步一步腐蚀断线 都发现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小白学习了,加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大神 你们找电阻 是不是 在有图纸的笔记本料板上找的? 我都是台机主板电阻一个个测的 发现最多电阻是8.2K  1K  10K 的多一点

网友:
思路清楚就少走弯路,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好帖加分  我为自己带盐

网友:
思路很清晰理论厉害一步一步腐蚀断线 都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大神 你们找电阻 是不是 在有图纸的笔记本料板上找的? 我都是台机主板电阻一个个测的 发现最 ...

笔记本上的多 大多都是1K  10K 100K 300K左右的

网友D:
我手上也有快没有待机电压,把IO拆掉就有了,装上就没有了,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帖子

网友:
思路很清晰,估计小白们也可以看懂的

网友:
路过,学习 了。

新人求罩 -10 路过,扣分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快没有待机电压,把IO拆掉就有了,装上就没有了,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因为IO控制了一项开启信号 你取了IO就是悬空的当然出 你可以查一下IO的条件

网友:
这个要眼力好才行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楼主厉害 理论知识很厉害 但 我接到板子都是先把板子外观QC三次

网友:
图文并茂 楼主介绍的 很详细

网友:
厉害,。。学习了

新人求罩 -10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新人求罩 -10 双击666+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