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电梯监控图像受干扰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9-07):
电梯监控图像受干扰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梯在布线工程中是属于复杂的布线环境,很多工程的视频监控图像在电梯井道环境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而且在闭路监控系统工程中,电梯监控视频干扰问题一直是最常见、最难解决、也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电梯监控中视频干扰的成因有多方面,以下是关于电梯监控中视频干扰的成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一些详细介绍,可供参考。

电梯监控图像受干扰 图1

  一、电梯监控干扰产生的原理

  1、电梯井内的动力、照明、风扇、控制、通信等,各种电缆都会产生电磁辐射。像天线接收原理一样,同轴电缆也会“接收”这些干扰,即干扰电磁场在电缆上产生干扰感应电流,干扰感应电流也就会在电缆外导体(编织网)纵向电阻上产生干扰感应电压(电动势),而干扰感应电压刚好串联在视频信号传输回路“长长的地线”中,形成干扰。

  2、随行电缆都是与视频电缆并行,且近距离捆扎在一起,这就形成了接近“最佳最有效的”干扰耦合关系。在一般工程中可以采用穿金属管或走金属槽的屏蔽干扰办法,但在电梯随动的环境中,这种方法无能为力。所以电梯环境下的抗干扰难度很大,只能选择较好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了解干扰产生基本原理,对完善抗干扰设计和施工十分重要。

电梯监控图像受干扰 图2

  二、电梯监控出现干扰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横向条纹上下滚动

  如果图像出现了条纹不停的上下滚动,条纹较宽,一般不是外界电磁波的干扰,在电梯受到这种类型的图像干扰大约是80%以上。

电梯监控图像受干扰 图3

  出现这种干扰一般是接地电位的问题,指前端设备的地与中控室之间的地存在电位差,这个问题是万用表无法测试的。

  解决方法:

  把它的回路给断开,也就是说两端的地断开一个(最好选择前端)。如果两端的地都不想断,怕影响防雷。那加个地隔离器来解决,这种设备为无源设备,只要串联在同轴电缆的任何一端,安装方便、效果好,完全可以消除这种条纹现象。

  2、网状干扰

  当图像质量很差,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物体,图像时有时无甚至画面死机时都属于网状干扰,出现网状干扰一般是线缆的线芯和屏蔽断、短的缘故,这种情况大多数出现在接头上,个别也有在布线时没施工好,由于焊接的问题或接头件质量差引起的干扰在工程中也占不少。

电梯监控图像受干扰 图4

  3、空间电磁波的干扰

  一般表现为图象扭曲、抖动等,主要是前端设备、线缆中、终端附近有较强的辐射源或大功率的设备在运行。太强的辐射源会严重影响信号传输,如果现场有无法避免的辐射源可以加抗干扰设备。

  解决电梯监控图像受环境干扰的情况,能够使监控室的保安人员清楚观察轿厢内的情况,在出现电梯停电、故障、安防事故等意外情况时,保安人员能够及时发现并前往救援。

  三、如何避免电梯干扰

电梯监控图像受干扰 图5

  1、选择衰减系数小、屏蔽性能好、抗拉强度高的视频电缆,这样可以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减小视频衰减,阻止干扰信号从视频电缆屏蔽层“入侵”干扰。

  2、合理地布线:合理地布线可有效地避免干扰信号通过电缆“耦合”起来,尽量减少与其它电缆的平行捆扎距离,使视频电缆远离干扰源,从而“避免”干扰。

  3、使用干净的电源,防止电源干扰,最好采用机房集中供电,避免电源干扰,从电源进入视频信号中的干扰也是最难解决的干扰问题。

  若不能判断干扰信号从什么地方引入系统,首先判断是否是电源干扰,找一块蓄电池,直接给摄像机供电,若干扰排除则证明是电源干扰,不能排除则是证明是传输电缆中的入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