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触发掉电,掉到0.120

楼主(2016-09-07):
本子是个熟人的,让搞一下,拿过来后壳已经拆了,说是开机灯一直亮着,屏幕不显示,那就先上电试一下,待机0.005,按开机键,电流跳一下就停了,是个什么概念呢,0.005-0.200-0.740-0.120,0.740一闪而过,心里有个概念了,电压部分应该没问题,先拆主板把,拆出来以后打各电感阻值,没问题,那就测下电压吧,我喜欢倒着来,先测CPU吧,闪了一下就掉了,上神器,打个波,电压完美, 脑子隐隐约约有点大,这就有点意思了,那就测下时钟吧,这个板还有点位,是不是开挂了!查下点位,测桥的反馈时钟,33M,证明问题也不在这,那就继续吧,正好烟瘾犯了,先抽根烟继续,冒完烟后回来继续干,刚刚时钟已经有了那就查查pwrok,也正常,看来敌人还不在这,继续,测PLTRST,咦,不对哦,示波器显示刚升上去就掉,看来问题出来了,为了确定,把PLTRST与SUSB比较下,结果PLTRST要先掉一俩毫秒,那就对了,那就查下复位都去哪了,去的地方还不少,那就从后往前拆吧,声卡,干掉,上电,不行,装上,下一个,MINIPCI,跳过,EC,跳过,网卡,干掉,上电,咔咔咔,电流调到0.8停了1S左右,1.3  1.6亮机,至此修复,第一次修掉电的机子,心里很没底,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出,修好忘拍那个对比波形,附上内存数据波吧
附上图和点位,还有改过ME的BIOS,风扇狂转的可以试下

acer4738ZG 独显ATI5470 板号:DAOZQ9MB6CO.bin.zip

改了ME的,风扇狂转的可以试一下

post_deleted

网友A:
上次修过这个机子,,,到1。4  掉电,,结果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子有大电容

网友:
这机器没得NEC大电容咯

网友C:
遇到好多这个机器坏网卡的

网友:
网卡坏的多 加电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过这个机子,,,到1。4  掉电,,结果是BIOS的问题

我刚开始也刷BIOS了,不行,才开始查的,后来开机风扇狂转,又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有大电容

木有哦,有的话就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好多这个机器坏网卡的

那个不知道,你这一说,下次就注意啦

网友:
而且不是掉到待机,还有电

网友:
还有电。只有这么一点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问题没修好 看了楼主的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知道下回怎么排查啦!不用在多走弯路啦!谢谢楼主

网友:
网卡有可能还不烫

网友:
楼主理论学的不错,有思路

网友:
楼主掉电维修的思路不错,学习了。加分支持!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BIOS问题

网友:
听说网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机问题很多的 ,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D:
有波 维修就是爽,一目了然
六条腿的黑蚂蚁
的确,要是用万用表,那就基本靠猜了
详情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点个赞

网友:
宏碁的有的也有NEC大电容

网友:
还没 碰到这款宏基 网卡引起的掉电 差不多BIOS 坏的多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波 维修就是爽,一目了然
的确,要是用万用表,那就基本靠猜了

网友:
这机器网卡通病。。

网友:
我也修过几个bios问题的

网友:
网卡 通病吧

网友:
这么屌的帖子居然不加精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刷BIOS好的

网友:
可以啊lz

网友:
这个换网卡 或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