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_LE_PLUS_1.01 有复位不跑码很难想像的问题点

楼主(2016-09-07):
P8Z77-V_LE_PLUS_1.01  大板子KTV的服务器 同行抱过来的开不了机,接电开机测到复位都出来了也就没去测供电了。

然后满世界找点位图查下信号,找了老半天没有,X宝也没有卖只好摸着修了 就到官方下载了个BIOS 呀的CAP的用winhex去掉前部的引导程序刷个BIOS先,刷完开机一个死样不跑码。

有复位了。时钟和供电就应该正常了。还是不放心测了一圈各大供电。集显供电没出,因为没跑码不出来是正常的先不管他了,
测到VCCSA电压只有0.44V这个电压好像太小了不够呀。刚找到可疑处,群里的大神传来了点位图真是太感谢他了。强大的群很有用处

点位打开VCCSA和1.8VS 都是由LM358L比较器控制输出的查了LM358L VCCSA这边+0.93  -0.93  输出2.78  这应该VCCSA场管要输出0.93V才对呀

先不管他了换元件把LM358和VCCSA场管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输出VCCSA 0.44V 怪了去了。再次点位查到。P_VCCSA_OV#和VCCSENSE 还由这二个信号相关。
处理了下好像没鸟用。不管了直接把VTT 1.03V 接到VCCSA 处试下。看能不能跑码先。接好线开机跑码亮机了问题就是这个VCCSA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用1.8VS G极驱动VCCSA看下电压多少接近0.93的话就用起算了懒的再查下去了。结果得到0.99V和LM358L +0.93接近,开机进PE都正常就这样用了

用机子上的盘进系统看了下完全正常,就网卡接网线是叹号。晕死MAC不对头了开始编程器写了官方的BIOS搞的没有MAC了。电源座子处找到MAC 进DOS 用DMI263回写MAC  进系统网卡正常可以上网了。
进来玩的帮我加个下载分哈。。在这多谢了。穷的没分下载东西了

传个官方提取的原生BIOS和回写MAC的程序

网友:
技术牛逼就是不一样,以后多指导

网友:
以后我遇到也可以这样试一试

网友:
最后那个亮机图  DOS 刷MAC提示写MAC错误了。。后来用DMI263写入成功了。没有照到照片,机子客户拿走了就用这个照片了。刷成功了会提示OK。然后闪下回到根目录OK了

网友:
以后还靠楼主指导

网友:
MAC的问题现在好像越来听到的越多

网友:
波波大神,修板就是666

网友:
以后多多照应点,大神........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啊!收藏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稳定

网友:
MAC这个问题   好像多数的人都不会刷   楼主不错   修得年头不短了吧

网友A:
华硕的很多刷完都没有了MAC地址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很多刷完都没有了MAC地址哈哈

是呀刚开始第一回不知道有刷写工具。是直接用winhex 打开BIOS去手动改写的。  有工具写还是方便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刚开始第一回不知道有刷写工具。是直接用winhex 打开BIOS去手动改写的。  有工具写还是方便的很

是的一般如果不行就用WHINX改

网友:
人才啊人才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很稳定这样处理放心用

网友:
点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板子还比较新

网友:
ga-78lmt-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