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楼主(2016-09-07):
IBM R61i开机一直FAN Error,风扇换了两个也不行。控制信号1.6V也是正常的。为啥总是报错呢。
信号

网友:
做个假信号咯

网友:
若排除风扇问题 就查风扇供电 和风扇检测

网友:
一般排除风扇就是供电了

网友:
问问各位大神 风扇是由EC控制的 做假信号OK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