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6-09-07):
同行送来一个华硕的笔记本说进水了,有半个月了 不开机,拆机器的时候心里还在想估计难修,因为华硕的图纸很不好找,当拆开主板心里乐 主板开了花 是仁宝代工的。但是进水面积主要集中要EC这一块,先把进水的处理了下,打了下各项对地 没什么大的问题,心想,难不成捡到便宜了,于是通电,当按了开关之后发现指示灯亮一下,电流没有任何反应,想必是EC收到了触发指令,先暂时排除EC ,因为之前修过很多类似的问题,遇到进水这样的问题,一般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RTCRST 找到图纸最先找到这个信号,果然不出所料, 其中一个不正常,于是找到主板对应的一看R99电阻直接掉了,找了个焊接之后,在次开机 美中不足的是屏幕估计也是进水造成的,先不说了,试试键盘跟其他是否正常

网友A:
图纸奉上,重复管理可删除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硕A45v图纸LA-8224pr02_1027b (1).pdf

网友:
给你加分。。。

网友:
好帖子,就得顶一下

网友:
前些天也是碰到个机器,开机没几分钟自动关机。修了各种最 后换100K换10K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奉上,重复管理可删除

你这图纸 还有迅维的网站标示 重复的   下次可以不用上传的

案列已经加分

网友:
哈哈 这是捡钱啦

网友:
仁宝的主板我这种小白最喜欢了  很多大短的 电容就是我的好朋友   愿仁宝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楼主还是对这种故障了然于胸的  厉害   ~~~~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器,花屏,搞不定

网友:
屏幕进水发霉点了

网友:
触发灯亮但电流没什么动作的  一般都是桥的触发条件没有满足 常见的就是rtc  待机供电

网友:
修的还是算可以! 就是理论强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