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开机风扇转一会停一会维修

楼主(2016-09-07):
这是同行送来的主板。说上家修过。叫我看看。我台式机修的少。而且一般这板子都是不会CPU供电就是这样。GA的板子我喜欢一来就把BIOS调下。呵结果一个样。就随手打了几个供电打到Q24的S极0.9V左右。当时也没在太意。以为是SA供电0。8V。满随便看了几个通病的帖子都说是BIOS无意间看到一个贴子。说Q24是桥供电是1。8V的电压,我一看就知道Q24那边不对。照着他的方法把那电阻换成3欧的电阻。直接秒杀。把图片发上来。按我估计这个有可能是通病。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网友:
这。。。典型的老手,新手根本就看不出思路

网友:
关于技嘉主板供电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到这还没弄明白主板的各个电压测量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就直接这样被楼主给秒了

网友A:
论坛有相同案例的话  就有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H61的桥供电应为1.1V吧???

网友B:
这个供电是CPU的PLL供电,非桥供电

网友C:
就是1.8V分压问题 导致掉电的 我之前也维修到这种问题

网友D:
3欧?????直连嘛

网友:
请问是直接连吗?还是换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欧?????直连嘛

3K 说错了,说成3欧了。

网友:
看的我一脸懵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1.8V分压问题 导致掉电的 我之前也维修到这种问题

那真的是通病?呵呵。希望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相同案例的话  就有可能是通病了

嗯,楼下的也说有修过这个故障。应该通病了。加个分好吧?通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供电是CPU的PLL供电,非桥供电

额,对的。这个不是桥供电是PLL锁相环供电。。哈哈。谢谢纠正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主板供电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