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LED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6-09-07):
有一台27的LED显示器用10分钟左右,一半亮一半暗,哪里坏的可能性大。27的也没办法改LED灯条

网友:
测灯管,灯管没问题再看高压呗

网友:
查查背光及升压,,,

网友:
那个LED 灯条可以换吧。我也有一个改天换换

网友:
测试灯管 和高压板

网友:
没法改LED先查下是不是LED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27的也可以换啊,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