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通病/跑马0.45

楼主(2016-09-07):
掉电  触发就掉电 怎么都掉电  裸板也掉电   最后取下 显卡板   加焊 pu2 芯片 跑马了  然后换了 芯片 跑马亮机

联想Y450_KL1

网友:
这个有显卡板?是那个供电小板吧.

网友:
PU2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
碰到过几台,不过我是换滤波电容好的,不是换PU2好的

网友:
路过,电路图收藏了

网友:
看来是通病的了

网友:
把维修过程写出来更好!!也不是一下子就发现pu2的问题把

网友:
最主要的过程   有了过程我们这些小白才看的明白

网友:
没人维修过程呀 , 写详细点啥

网友:
在此 声明 是 主板 上 显卡 小板  pu2

网友:
加焊芯片很少见,换电容好是不少

网友:
这款机有一批是黑色白字电容,都是这电容坏引起掉电

网友:
这款显卡坏的也不少,拆显卡要烤机,要不很易暴显卡

网友:
电源小板这的接口不良也全引起掉电,遇见过两台,清洗后正常。

网友:
这机子显卡小板 很爱坏    以前维修的比较多

网友:
这款显卡坏的也不少, 小板换电容的多

网友:
没有维修过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