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 CM3奇怪故障

楼主(2016-09-07):
一块G41T-CM3的主板故障是插上内存一开机就是d1,拔掉内存一开机诊断卡跑b0 b1 b2 b3 然后不动了。换过cpu 内存,刷过bios,连南桥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求论坛各位大神指点。
cpu

网友:
档内存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再换桥啊

网友:
精英的是吧?我也有块这个板,挡D0,没思路扔那呢,你搞好了说把故障原因说一下。

网友:
有考虑换一下IO吗??内存条件正常下。

网友:
在换桥不值得修

网友:
内存的条件稍微查下吧,查下主要的SPD SMCLK SMDATA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