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不出核显供电

楼主(2016-09-07):
联想V360电流到0.5 不出核显供电  为0V,主板的其它电压都出来了,独立显卡供电也出来了,CPU芯片, PU4405  供电的上下管都换了。PU4405R 1脚为5V, 2脚为1.98V   3脚为4.85V   4脚为 5V   桥是HM65  BIOS 刷了 CPU换了   内存换了求助

网友A:
几代的单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代的单桥啊

           桥是HM65

网友:
bios刷啦吗

网友:
这种板BIOS问题 和不过内存都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5911换了,铁管换了,换个U和内存试试。不行就转移查内存的条件,内存复位有无?

网友:
电路问题要心细才好修~!

网友:
这种就要用到波波啦 ,查内存 bios 波形

网友:
这种问问题很难修.我在好几台都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HM65桥的问题啊

网友:
南桥换了试试

网友:
有没有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我一台本来是掉电,结果换铁壳后黑屏了,集显电压为0。

网友:
过了内存了吗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 忘记什么故障了  换桥好的

网友:
v360同样黑屏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你的360是hm65?我的是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