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3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07):
故障:不开机

板号:

检测:根据时序,先查+3VLP。+3VL进PU401  待机芯片为SY820B(新型的芯片,感谢大神门提供的电路分析),测3V待机7 IN 有4V左右,8脚 IN有19V,EN1,EN2没有输出。芯片发热,更换芯片后故障一样,(感谢宵大神的技术指导)查LDO,断电测阻值对地短路了,

拆EC..EC型号为NPCE288NAODX(跟图纸型号不一样,能不能代换没有试过)。更换EC之后待机电流有0.3,上电跑0.52,无显…………………………再测条件……都有出来?后来再换多一次3V芯片+EC...终于亮机....

bak(原机).rar

Compal LA-B102P r1.0.pdf

网友:
哈哈哈哈

天意wx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今天刚刚 收到一台这样的机,触发后 3.3V  被拉低至 0.57V 左右 , 电流先升到 0.6 0.7A  ,然后掉到0.059,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修到过吗,   订了3.3V 的  SY8208B   准备换试试

网友:
我换了两个SY8208B   加两个EC........个人经验……先拆EC..测SYS8208B正常不再换CE

网友:
新生。正在努力学习

网友:
楼主最后是重新换了两个芯片,还是重新焊接呀?

网友:
待机线性电压烧ec

网友:
同时换两个,那就不知道是EC还是待机芯片坏

网友:
像这情况跑0。5左右电流,EC的可能情性大

网友:
给你加分。。。。

网友:
你的EC不带程序吗?说换就换了?

网友A(2016-10-19):
  这个板子的ec真的不带程序吗     图纸上咋是kb9012  这个可以代用吗

网友:
换了2次的EC ,和待机芯片?芯片哎,无言语对,害苦了维修工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ec真的不带程序吗     图纸上咋是kb9012  这个可以代用吗

实物是这个EC..不带程序……KB9012没有上机试过,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网友:
为什么待机芯片和EC要一起换啊,不是拆了EC 3V就不短了吗?难道输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