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D05M

楼主(2016-09-07):
同行送来的机器,不触发,拆开看到没有明显损坏的故障,先换了个电源能触发了,还是点不亮。亮黄灯。大概量了一下电压,都出来了。又把他原来的电源换回去,紫5V被拉低到只有3.3V,想着会不会是主板待机部分有问题,摸了下网卡,声卡。桥,IO,没有发烫。接上恒流源,电流28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初步估计可能是电源问题,拆开看了一下,果然电源里面的电容坏了,换了接上,一次点亮。

至于换了电源还是亮黄灯,可能是DELL机器对电源要求比较高,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DELL机器对电源要求高 这个还没听说过哦    不过是挺奇葩的

网友B:
有的机器对电源要求严格的

网友C:
电容问题还真的是捡钱啊,一般DELL品牌机好像有的还会自动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机器对电源要求高 这个还没听说过哦    不过是挺奇葩的

有些DELL机器就是这样的,接口是ATX的借口,换了别的电源就是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对电源要求严格的

尤其是DELL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问题还真的是捡钱啊,一般DELL品牌机好像有的还会自动开机啊

大多数品牌机只要没正常关机都会自己开机

网友:
戴尔挑电源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