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屏 LM200WD3-TLC7 线屏,模糊问题

楼主(2016-09-07):
测量屏供电5V到SM4005后为4.6V,  转3.3V正常....测量各点电压
VGH: 17.93V
VGH-EQ:12.3V
VGL-LS:1.7V
VGL-GIP:1.7V
VSTR:5.8V
VCOMC:5.8V
VDD:12.3V
不带VGL负载为-10V左右,带上负载就成-1.7V了....

SM4005已换过新的了....后级没有短路....大神给点提示...

网友:
VGL电压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A:
好几个电压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电压都不对,,,

哪几个电压不对啊!!!

网友B:
VGL电压明显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L电压明显不对,

断开SM4005的0殴负载电阻电压为-10V,但一接入SM4005就成-1.7V了....SM4005也换过新的了....10V升压部分也检查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带负载就成VGL就成-1.7V,会不会是升压部分带不起负载呢??

网友:
VGH电压  得20V以上啊

网友C:
驱动电压问题,升压芯片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压问题,升压芯片换掉吧

SM4005已换掉,升压部分只有3个复合二极管,会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神奇的鬼喔!!修了一下午都没好,吃过晚饭去看竟然自己好了.....    VGH升到28V了  VGL升到6.8V了...好奇怪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