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P67 rev3.1无显

楼主(2016-09-07):
华硕P8P67 rev3.1无显示。上电风扇转一下停下,过二秒左右自动又转,然后就无显示。CPU会发热。测量各电压正常,请教下有无相同的故障是哪里原因。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台同样的毛病

网友A:
华硕机没图,不太好修。

网友:
供电不正常,应该是

网友B:
测量一下CPU供电每一相是不是正常。。检查一下独显接口边上的电容对地值有无氧化对地值是否正常。完了不行刷个BIOS程序试试。

网友:
供电出全了吗  BIOS刷了吗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查看一下供电内存到复位

网友:
查了。CPU供电。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的。就是BIOS刷不进去。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CPU供电每一相是不是正常。。检查一下独显接口边上的电容对地值有无氧化对地值是否正常。完了不行 ...

测过了,供电没问题。就是BIOS刷不进去。不知是BIOS蕊片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机没图,不太好修。

对,主要就是没图纸,我找了好入没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