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左下角海绵压主板烧坏通病 二修

楼主(2016-09-07):
之前修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拿我这了1.目测主板烧过, 且待机芯片51123附近有动过 ,正好有个一样的机子v460 ,一对比少几个元件,  两个电阻 ,一个电容 ,  查电路图,一个249k电阻,一个100k电阻,一个10u50v的电容。249k电阻不好找,串联200k+49k,找了好久才找到。
2.装上之后,插上电源,没电感电压3v 5v  ,查条件enable-s5没有,它有ec提供,中间加个电阻,ec电压正常,不需要时钟复位,就是不发出该信号,旁边带个BIOS,于是刷下试试,一刷,通上电,电流上来一点,测下3v 5v电感电压都有了,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至此修复成功。
3.该加分的,加分········

静止-空间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谢谢分享 b460 这一块 和乌龟壳坏的多

网友:
这个通病,一般是送钱,要不就作费。

网友:
LZ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A:
这个修得多,修好后,你只要不把那个黑色的泡沫不处理,过一年又要返修!

网友B:
弱弱问下,249K的电阻有必要这么精确吗,只要不是用于分压反馈的电路中,200K不能使用吗?

网友:
这个249K的电阻不能换差不多的吗   还去串联  修的不错有参照的板子  有的对比

网友:
B460最爱坏了  垃圾来的

网友:
电容也要找一样的吗,我都是体积差不多就换了啊

网友C:
电容不用补  随便找两个电阻分压在3.几 4.几 都行  弄完把C壳正对的地方黑海绵弄下就好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个B460根这个一模一样  烧的地方上面还进水腐蚀了 也是249K的电阻坏了 我用的0603规格250K电阻飞线解决的

网友:
这个通病,一般是送钱

网友D:
这个位置烧的严重了 待机这一片几乎就都烧糊了

网友E:
板层烧短路就没得修了,可不可以用别的板子上的待机3.5V改一个呢

网友:
B460都说EC BIOS是通病,现在还没修到过,多数是EC_RST的问题

网友:
ec供电,复位正常就刷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板层烧短路就没得修了,可不可以用别的板子上的待机3.5V改一个呢

可以之前改过一个   不过那个是芯片自开启3v5v电感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之前改过一个   不过那个是芯片自开启3v5v电感电压的

把3v5v电路部分剪下来  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烧的严重了 待机这一片几乎就都烧糊了

是的  这个是保隔电路的 电容烧的   处理好就没事了

网友G:
开启分压电压电阻没必要那么精密  随便找两个k级电阻  比值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用补  随便找两个电阻分压在3.几 4.几 都行  弄完把C壳正对的地方黑海绵弄下就好

应该可以的  只要分得的电压是5.3v左右 好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下,249K的电阻有必要这么精确吗,只要不是用于分压反馈的电路中,200K不能使用吗?

是分压反馈用的  249k  跟100k分压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得多,修好后,你只要不把那个黑色的泡沫不处理,过一年又要返修!

肯定得去掉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启分压电压电阻没必要那么精密  随便找两个k级电阻  比值差不多就可以了

是的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这款机子真是送钱的神器

网友:
呵呵,本人亲自验证,51123把13脚二个电阻拆掉就有电压输出了,这个这个电阻还不好找啊,二个全部拆掉悬空就OK了,看51123的芯片定义就知道了,亲测OK,没有问题

网友:
烧黑的真多

网友:
开启这两个电阻 去掉也是可以的   我一般都是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的  只要分得的电压是5.3v左右 好像就行

3.几V也行  不会出问题       只要电压到3V多就行   电阻随便用只要3得到3.几分压就行 顺便说下这个不是反馈  是开启

网友:
这是人为故意拆掉的吧?既然这么多少件。

网友:
这个可以弄,下面烧穿的难弄

网友:
这机子修得太多了

网友:
联想一个字就是垃圾

网友:
通病来着  飞下线

网友:
其实那个249的电阻不用都可以的 ,。。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我还有两台二修机在旁边趟着。。。

网友:
这机器也就是海绵那里和EC 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