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usb借口,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6-09-07):
今回收了一台进水的联想机,费劲千辛万苦,刷了bios,打了南桥,终于亮机了,结果进系统测试后其他都正常就是接鼠标刚插进去能用,过一会用不了,鼠标灯光一会强一会弱,大神求解啊

网友A:
外接鼠标刚插上能用,过一会儿不能用,这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USB设备一般不都是桥直接管理的?

网友B:
重新换桥吧,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换桥吧,应该是桥的问题

桥我买的新的,可是插键盘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鼠标刚插上能用,过一会儿不能用,这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USB设备一般不都是桥直接管理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桥我买的新的

网友C:
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

都说桥是买的新的了

网友E:
BIOS 重新刷一个看看

网友F:
在重新做一编  别说桥是新的 在马大X家买的桥多数是翻新 测试的

网友:
你在哪里能买到新的?透个风行吗,个人认为我等苦痞人士只能买到好的和坏的新的肯定是买不到的。

网友G:
南桥没做好吧 兄弟  或者桥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重新刷一个看看

哈哈哈,bios刷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没做好吧 兄弟  或者桥有问题 ?

哈哈,不是,问题。是我的外接适配器有问题,不是原装的,换了个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重新做一编  别说桥是新的 在马大X家买的桥多数是翻新 测试的

哈哈,不是,问题。是我的外接适配器有问题,不是原装的,换了个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说桥是买的新的了

新桥就没有坏的

网友:
还是多查查腐蚀这一块,刚修一台,只是简单吹下灰尘就好了......

网友:
桥 或者5V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