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80C 通病内灰屏,白屏,外接正常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07):
V580C 内灰屏,白屏,外接正常什么问题,贴子上好多这个相同的问题哦,但没有一个有用的
搞显卡,搞南桥,刷BIOS,测屏线接口都正常啊
不知道怎么修了
刷BIOS

网友:
还是可能显卡了,显卡每个要件都查下,查EDID信号,屏供电,高压开启,亮度调节,都不要错过

网友:
换屏啊,换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屏供电多点吧

网友:
换屏吧,遇到不少灰屏 换屏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