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S 暗屏

楼主(2016-09-07):
  测试供电都正常。屏换过,无果

网友:
BLEN PWMEN VLED都测测,数据报上来。

网友:
暗屏,没有那么修吧!

网友:
这不就是秒的机器啊,19V供电和背光开启啊

网友A:
我来告诉大家答案  楼主是来赚分的  这种小问题能难倒楼主? 他可是下载次数近千的人了   秒秒这种故障分分钟的问题  赚分不易 我能理解楼主

网友:
供电都正常 屏是好的 那就换人修吧   你这故障估计还有有信号供电等异常

网友:
刷回原配屏的屏码就可以了

网友:
暗屏没那么难

网友:
暗屏不是很好搞的吗?

网友:
  这款机器是二修机 有个屏控制芯片发过来试试。

网友:
那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你在要屏上面测一下条件

网友:
测试屏幕VIN供电是否正常 EN开启有吗

网友:
楼主屏线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大家答案  楼主是来赚分的  这种小问题能难倒楼主? 他可是下载次数近千的人了   秒秒这种故障分分 ...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下个图纸  好好查查 就那几个条件

网友:
屏线换换看看

网友:
暗屏和屏暗不是 一个概念吧屏暗是显了没有背光暗屏 是压根就没显只是屏黑了一下勿喷 小白

网友:
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