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w电源有5v待机电压,不工作

楼主(2016-09-07):
长城300w电源有5v待机电压,不工作,一个同行送过来的,外观正常,结果是5v绿线到主芯片之间的光耦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绿线有没电压?
搞不懂为什么换了光耦就行?

网友:
楼主先简单描述一下故障现象.....

网友:
光耦这么爱坏吗

网友:
ps/on 到主芯片光耦,??????

网友A:
主芯片是没光耦,但是我是跑到了一个光耦上面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是没光耦,但是我是跑到了一个光耦上面的哦

楼主传张图片大家就明白了.....

网友B:
其实就是主芯片控制的那个光耦。不过有些ATX电源有三个光耦。

网友:
上图 新手好学下

网友:
5伏绿线到主芯片之间的光耦,最好上个图片让上家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是没光耦,但是我是跑到了一个光耦上面的哦

光耦一般是用于高低压隔离用的,在低压与低压之间一般不会有光耦出现,并且光耦一般也不会直接与绿线相连,真想见识一下电源的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主芯片控制的那个光耦。不过有些ATX电源有三个光耦。

我觉得也是,应该是主控芯片如wt7510系列的芯片,通过光耦去控制主变压器的384x 7脚电压。
楼主说的主控芯片应该就是指的主变压那个384x芯片,但很少见绿线与光光耦直接相连。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