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V84 MB山寨本本维修小记

楼主(2016-09-07):
接一台山寨本本不开机,报价200后开始维修。拆开看版号是V84 MB,网上找不到图纸。插上电源机器自动上电,示波器测内存有波形但是不亮,按键盘上的 开机键无反应。拔掉排线不会自动上电,感觉是键盘坏了 ,果然插电源上电的瞬间马上拔掉键盘排线机器亮了 ,网上一搜这个键盘还真TM的贵要120,成本考虑还是改个开机按钮吧。键盘排线有26pin,短接了排线上所有3.3V的引脚都不触发,EC 型号是ENE3930 测19pin自动上电无高低变化,拉低这个引脚也不开机,看来是信号直接斤三合一桥触发上电的,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开机引脚,最后给接口低电平的引脚接3.3V,接到25pin机器开机了,飞线接开关搞定。无技术含量只是给下次修个机器的朋友提醒下25pin是开机引脚。网上搜不到这个机器的资料维修案例。

网友A:
楼主改得不错这,样做,碰到斤斤计较的客户,不会说换个开关就收我200,好黑之类的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得不错这,样做,碰到斤斤计较的客户,不会说换个开关就收我200,好黑之类的话吗?

重点是你怎么和客户说 如何沟通……
如此改  提前说明

网友:
客户是大学生,本来就很少用自带键盘都是外接键盘打游戏的,这个机器8G内存  固态硬盘还经常打LOL,我给客户说键盘进水短路烧了键盘芯片,键盘和键盘芯片一起换还要很多钱就这样修能用了,客户连声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