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昨天修的神州战神板号6-71-w65s0-d02

楼主(2016-09-07):
同行送过来的机器暗屏 还在保修我问怎么不送保同行说 客户网上买的送保修要一个星期。好吧开整 刷刷刷的吧屏拆了,换张屏 还是暗屏。好吧屏应该没坏 把同行打发走了  机器拆开了 第一步量电压   lnv-blon背光控制信号没电压 其他电压都正常 好吧就是它的问题了
控制信号是U24 这个芯片提供的 心想哎呀我去 这个坏了 我可没东西换  认真看了一下如果要有BION信号必须先有南桥给U24提供的 难道桥坏了?
还好有这芯片 换上试试呗
一番奋斗刷刷刷的亮了  测试了3小时没出显问题   ok钱到手了
      由于昨天修的忘记拍图所以没有 啦啦啦啦啦
   bios论坛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A:
这个其实不用换桥,先断开背光控制信号直接屏供电飞线到lnv-blon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不用换桥,先断开背光控制信号直接屏供电飞线到lnv-blon  就可以了

这样只是曲线维修 修好了背光 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没准把74那个芯片加焊一下也能好,我一般就是搞个高电压就OK了,迅速维修。呵呵

网友:
背光飞线的话不好的吧,,不该亮的时候亮

网友:
可以直接在屏上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只是曲线维修 修好了背光 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能进系统,能用,没问题就OK了,版主你说呢

网友:
直接断开飞线不可以用吗?需要换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不用换桥,先断开背光控制信号直接屏供电飞线到lnv-blon  就可以了

不换不行哟 桥的blon信号没有出

网友:
直接断开飞线不可以用吗

网友:
没找到根本问题

网友C:
有保修的不保也是醉了

网友D:
像这种芯片我一般都是先拆下来再焊上去试一下   好多次就这样好了。。

网友:
解决问题就OK了。

网友:
之前有修过一台华硕本,处显内不显,是屏没有开启信号,也是这类似的芯片,后是改下线种修修复

网友:
楼主还还能有图纸就好修多了,现在神舟出了新款游戏本图纸都没有,不好修

网友:
直接拉3.3V就好了啊

网友:
直接屏供电飞线到lnv-blon

网友E:
背光控制不是 3.3vs lvds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光控制不是 3.3vs lvds 吗?

ivds是屏供电吧...

网友F:
学习了    这样修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就直接选择飞线了

网友:
暗屏搞到要换桥,我也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系统,能用,没问题就OK了,版主你说呢

恩 ,现在都是讲究效率,。用最简单的方法收到同样价格的钱, 弄桥是感觉费力费时。。以前按屏几乎都是屏上飞线下来的

网友:
我修的话,就在U24的2脚处断开,加电阻在2脚飞个3.3V电压到电阻的另一脚,试试再看能不能节能屏保啊!

网友:
背光不亮就会暗屏

网友G:
能提供下图纸吗?LZ

网友H(2016-10-10):
引用 网友B:
这样只是曲线维修 修好了背光 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换桥的话的报多少呢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提供下图纸吗?LZ

图纸论坛有自己去找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换桥的话的报多少呢

和客户说了的 可以不换200元修好不过可能有后遗症 换桥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和客户说了的 可以不换200元修好不过可能有后遗症 换桥300元

e 这样好呢

网友:
是换桥了!!直接屏供电和blon 连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J:
要去一步步查,又要换大件,成本高了,直接飞线可以秒杀。客户着急,开机先白屏一下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也可以接受吧

网友:
又是桥的问题 ,战神的SR17E小桥还真问题多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系统,能用,没问题就OK了,版主你说呢

在屏上弄个3。3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只是曲线维修 修好了背光 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换桥成本高风险大

网友K(2016-11-27):
LZ  有这个BIOS吗  我的应该是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  有这个BIOS吗  我的应该是BIOS坏了

bios论坛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这样修会有后遗症吗?

不会 要是飞线应该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去一步步查,又要换大件,成本高了,直接飞线可以秒杀。客户着急,开机先白屏一下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 ...

那要看机器的 今年刚出的机器 顾客不会接受的 我是先问了不换桥飞线 有后遗症顾客不接受只有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保修的不保也是醉了

顾客不等保修要他等10天 我这里只要5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芯片我一般都是先拆下来再焊上去试一下   好多次就这样好了。。

就怕做无用功 反正顾客出钱怕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我上次修过,刷了个BIOS

网友L:
可以直接在屏上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直接在屏上改吗

可以的 不过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