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660 2G

楼主(2016-09-07):
显卡上的电阻R531是多少欧姆?

网友:
R531只是位置号  多大的电阻  上面有参数吗

网友:
电阻尺寸0402 但是不知道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
如果没法确定用个可变电阻换上从大阻值往小阻值调着试!什么时候正常了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
要不就淘宝发一块同样的回来量完退货,记得买个运费险

网友:
谁有七彩虹GTX660 2G 显卡能否测试R531在线电阻值发一个过我想,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上个图片看下,大概看位置就知道大概的大小

网友:
你上个图片让大家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