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02C

楼主(2016-09-07):
高手勿喷,遇到一x402c 机器 按开关没有反应   去掉coms电池自动上电 亮机  开关完好  装上电池按开关没有反应  刷了n个bios 无果问题原样。最后看到ec是BGA 封装 。加了点松香水 风枪加热到亮珠。按开关完美加电

网友:
目前还么有遇到了

网友:
怎么不发 下BGA封装的图呢

网友:
什么样子 BGA EC 发来看看。。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这样的情况  你应该多上点图  尤其是那个bga封装的EC特写图

网友:
去掉coms电池自动上电说明南桥基本正常.

网友:
我觉得会返, 我遇到过,bga封装,最后还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排阻的问题多

网友:
EC的图片呢 啦

网友:
ACIN的排阻可能性更大

网友:
这?吹下就好,靠不靠谱,有没有想过上BGA加焊一下?

网友:
BGA的EC遇到的少,这个板子确定是BGA的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