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68点不亮

楼主(2016-09-07):
诊断卡78 63  啥意思  显卡检不过 ? 上的I3-3220

网友:
BIOS刷了没    复位有了吗

网友:
复位有呢 !
正准备刷BIOS 看看

网友:
刷了一个诊断卡跑一半掉电了 !

网友A:
楼主信息量太少,什么厂商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信息量太少,什么厂商BIOS呢

毛线的  P8Z68 是华硕的好吧!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 都不行  桥我重新植株了 !根据诊断卡跑码是显卡检不过,可我用的是板载的检不过用独显还是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