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2液晶通病

楼主(2016-09-07):
接连修了两台这样的机器,故障是一闪就灭或者是用一会儿就黑屏,只要把恒流板上的电感换掉即可!

网友:
楼主是换的下图红圈中的电感吗?

网友A:
一闪就灭,通常不是灯管或者高压吗

网友:
一般电感都是虚焊的多,不知道楼主这种情况是虚焊还是烧了?

网友:
接线有点复杂

网友:
估计是有虚焊,,。。

网友B:
原电感怎么了?新电感参数多少?

网友:
是什么故障,或是什么原理能说说吗?

网友:
虚汗了吗?

网友:
电感坏的不多吧

网友:
版主还是把楼主禁言吧,看他的帖子简直是浪费时间!

网友:
不是虚焊了,我最开始就加焊了一边,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呵呵,为什么把我禁言,说明你的维修程度还没有到那种一看就懂的地步.

网友:
上面拍的是显示器内部的结构图,朋友,我说的恒流板上的电感不是很明显吗!

网友C:
对,就是图中你画的那个大电感

网友:
不是虚焊,电感坏的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我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C:
我修了八年了,第一次遇到,我也是很奇怪,但是确实更换后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高压板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有些高压板修好用一二个小时又有问题,还得重新拆拆搞搞太发时间 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这机器 我都是把高压板换了  下次遇到了按楼主说的试试

网友:
发热量大造成的,

网友:
这是35V升压的电感吧

网友:
怎么想到的会是他的问题

网友:
12伏的滤波电感

网友:
更换横流板

网友:
这个电感还有虚汗的 第一次看到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2016-10-07):
上次修了一台不定时黑屏的HKC,奇怪的是客户拿到我这里,持续开了几天都没见黑屏,他一拿回去,不到半小时就会黑屏,反反复复跑了七八次,我没办法,便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他拿回去后不再出现黑屏现象,可是是用了一个月,又是不定时黑屏,我很有性格的拒修了,我估计是他的屏有问题了。

网友:
修好返修不多把

网友:
这个电感是升压的

网友:
电感坏 很少碰到的 下次一闪即灭 换电感试试

网友:
电感虚焊还是坏的?

网友:
是不是大电感啊

网友:
估计是电路参数有变化,换了电感 有改变参数吧,也许就不保护了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的 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图中你画的那个大电感
楼主我不是修显示器的...........

网友:
电感出问题的还真少见.

网友:
这种故障电感的问题很小吧,一般我都直接换高压板 几乎都能解决

网友:
貌似我还从来没换过电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闪就灭,通常不是灯管或者高压吗

LED升压板上的电感,听人说有坏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有个140的LED笔记本屏,也是一闪就灭,我去换一下电感试试。

网友:
  这会返修的吧 我遇到过 不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是虚焊吗 学习了

网友:
用料和山寨有的一拼

网友(2016-11-09):
表示只遇到过虚焊的~

网友:
以后遇到类似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电感怎么了?新电感参数多少?

我也想知道,怎么个代换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八年了,第一次遇到,我也是很奇怪,但是确实更换后机器就修好了

怎么代换?有什么要求吗?还是随便找一个换就行,有没有参数要求?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个

网友:
电感一般 通的 就不换它了

网友:
换电杆好了没。我每次都是直接换高压条

网友:
我修就要换灯管了!

网友:
技术不错呀,值得拥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闪就灭,通常不是灯管或者高压吗

暗屏和不亮还是能分的清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暗屏和不亮还是能分的清的吧

你能不能分清,我哪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分清,我哪知道

是的 以前看这种问题简直是迷之模糊  但自从买了强光手电筒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LED 高压条 这样 能抗用点

网友(2017-07-09):
咋电感还要坏 是不是没焊好哦 是因为你重新焊了的原因哦

网友:
确定是通病吗,我一般都是直接改通用LED板子

网友:
这种我都是换板,可能是电容不是很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