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ms-7623 ver:2.3)维修

楼主(2016-09-07):
V星880gm-e41(ms-7623 ver:2.3)

故障现象:加电不显
故障分析:
首先测各大电压,内存,总线,桥,cpu,电池,vdd2.5。发现除vdd2.5其它都正常。实测vdd2.5为0.9v的电压,拿掉cpu空板实测2.5v。这里有点混了。一上cpu就是0.9v。首先排除了cpu本体。上假负载测量也是正常2.5。不太想的通。将vdd2.5所经过的地方全部查了一遍,的确是没问题。改一下电路,将产生vdd2.5的五脚元件取掉,直接从vdd3.3v接一个二极管到vdd2.5这里。

先上假负载测试2.5v正常,接着上真u,电压也恢复为2.5,但还是不亮机。
接着查时钟,复位什么的都出来了,重点cpu复位,pg,都已正常。示波器打bios 1脚有片选信号,打2脚也有跳波。怀疑bios,开刷。在刷bios的过程中发现,这个bios芯片(25l8006e)在我的编程器上面死都认不出。料板找了一个相同的放上去就识别,刷完装上,上电亮机,此机修复。 上传此bios!

网友:
记得上课老师讲过.... AMD主板...上手..先目测..然后把电池换掉..供电什么都正常的话..刷个BIOS试试..原来是有道理的啊...

网友:
这个2.5V好像很容易出问题哈

网友A:
vdd2.5 这个是CPU的2.5怎么查的 有点不明白 教一下好吗

网友B:
很奇葩的问题,谢谢楼主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2.5 这个是CPU的2.5怎么查的 有点不明白 教一下好吗

一般在cpu座旁边5脚芯片对应引脚上可以查到

网友C:
思路很好先查供电再刷BIOS,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U就电压产正常难道芯片是软故障

网友:
学习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好贴一定要回复!

网友:
能修好   高手啊   现在一般客户都不修    修好怕再坏      换下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奇葩的问题,谢谢楼主的BIOS

维修都是这样不按套路走

网友:
AMD的2.5伏易出问题啊。

网友D:
这个有换过五角芯片试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换过五角芯片试过么?

估计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很好先查供电再刷BIOS,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上U就电压产正常难道芯片是软故障

推测上假负载产生电压原因与cpu供电管理芯片vid信号工作有联系

网友:
五脚芯片产生的2.5V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