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5g

楼主(2016-09-07):
那机器加电 不减显卡加焊过了不亮 BIOS也刷了 还是不亮 请问还有什么通病吗 我是指电路通病  有师傅指点一下 。。。。。。。。。。。。

网友:
按时序来查的哟,缺那就找那的毛病

网友:
你这是盲修啊,要用时序啊

网友:
似乎没有电路上的通病造成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