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24A1030自动弹出菜单

楼主(2016-09-07):
如题,AOC LE24A1030自动弹出菜单,拆掉按键还是会自动跳出菜单,按住某个按键就不会,但时间一长还是不行,是不是程序的问题,这程序一直没找到客户都说了直接换驱动板,但是这某宝买不到啊,是24l31f,谁知道哪里有

网友A:
可以找一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一个程序写一下。、、、

求程序啊,都找不到,官网也没

网友:
刷程序先。

网友B:
把机壳上面拍个照发出来一下的哟,;。我找一下维修站的朋友能不能跟你下载一个过来,但是他们的都是通过vga线刷的,不知你有没有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机壳上面拍个照发出来一下的哟,;。我找一下维修站的朋友能不能跟你下载一个过来,但是他们的都是通过vg ...

VGA刷我没试过,我刷程序一直都用的编程器TL886CS

网友:
求个程序发点奖赏,对别人的帮助也是种感谢。

网友:
按键接口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刷我没试过,我刷程序一直都用的编程器TL886CS

他们的程序现在都不用编程器刷的哟,必须要壳壳上面图片

网友:
按键线接的滤波电容 漏电了

网友:
按键坏或者按键相关联的电路

网友:
先把按键板拔掉后观察下看还是弹出来菜单不谈出,这个一般跟bios关系不大。

网友:
按键断开。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基本是主板问题……。可以查一下按键端口的电容

网友:
上一个程序试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