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T400 屏线通病维修

楼主(2016-09-07):
IBM  R400  T400  屏线通病维修   机型老了 公布一下 屏线的维修  就是短线了哈哈 ,,,, 链接图片 大家 有机会多赚点钱吧

网友:
楼主烙铁用的不错啊

网友:
还真的焊得不错的哟,

网友:
这还有人要修~~

网友:
在焊线的地方点一点胶棒,然后压平就更完美了

网友A:
这线不错了 貌似是机箱的开关线哦 ?

网友:
这就是 在送钱的 老兄 真不差钱,早先修一个 暗屏,屏线故障的 最少100,换个线 要 150-200  IBM 的 屏线 不便宜

网友:
屏线断线了吧一、

网友:
这机器很少遇到了

网友:
断线了后是什么故障

网友:
楼主焊工很好,,,

网友:
还可以,我一般用一块钱一卷的细铜丝飞线

网友:
怎么不给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不错了 貌似是机箱的开关线哦 ?

可以找坏的拆机屏线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我有一台这款机,看电影都不行聊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要收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