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刷内存spd,有点问题

楼主(2016-09-07):
我用spdtool刷内存,写入的时候后面几个地址报错写不进去,用Thaiphoon写入没问题,但内存信息一点未改。这种情况是不是内存spd写保护了?顺便说一下我的配制是xp,am3主板,内存是金士顿2g 双面条。谢谢

网友A:
用编程器可以直接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可以直接写

只能用编程器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编程器写吗?

做维修没有编程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没有编程器吗

编程器肯定有,但是没有那个内存座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肯定有,但是没有那个内存座子呀

直接焊线呀,,,,,

网友:
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是别的论坛上的大神做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用intel的写吧

网友:
换8脚咯,嘿嘿

网友:
没有座子的话直接飞线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对,用编程器试试。。。

网友:
没有座子,我一般都是飞线啊

网友(2016-10-09):
是不是软件没重新检测

网友:
刚才那两个座子,倒是蛮有借鉴的,又一次学习了。

网友:
TAOBAO上有工具专写内存BIOS

网友:
先查一下有没有保护

网友:
用编程器写简单

网友:
至今没刷过,内存条坏了直接换不是更省事

网友(2016-11-14):
原来内存条也可以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