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MN6PI-RL V2不开机小修

楼主(2016-09-07):
SY-AMN6PI-RL V2

故障:不开机
上家换了IO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1Mjc1NHxiY2YzMzc2NzZjODBkN2UwMmNhNGUyMDIzYzBhNmE5NnwxNzc3NDEyMDc0&request=yes&_f=.jpg
检测:上测示卡待机灯亮,所以没有测,直接测IO 75脚待机好的电压……0V……跑线见图
换过图中的电阻……找个10K换上

可以亮机……

刚上完电阻课……呵呵 …………

网友:
牛啊,,我上完都还是晕晕呢,慢慢搞吧,

网友:
是rsmrst断路了么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A:
rsmrst信号上啦电阻内部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信号上啦电阻内部阻值变大

换了10K电阻……

网友:
这个RSMRST 和PSON一般开不了机都是这、2个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好技术,能不以介绍下这个评析开机流程

网友:
我现在有片联想的,搞死我了~!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看样子你们修板都这么速度啊

网友:
楼主跑线功力深厚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细心加运气不错直接秒杀的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谢谢分享

网友:
上拉电阻坏导致没待机电源好信号

网友:
电阻坏了啊。变值了还是虚焊了

网友:
为何还有连接~!!不过楼主技术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