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400用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6-09-07):
(无正文)

网友:
哥!你能下个图纸量一量在上来说话么

网友:
查下适配器检测及保护隔离

网友:
B+有19V,那ACIN呢

网友:
修到过,,电池开机后再插适配器也正常还能充电

网友:
估计分压电阻那边的问题,以前修到过三星就是这鸟样

网友:
查适配器检测ACIN信号,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信号导致的,看看保护隔离公共点有没有19V?

网友:
公共点有19,ACIN 低,排除EC,把EC的120脚ACIN挑起还是低电平,电容也排除,PACIN正常,问题在PR298后面存在问题,但图上找不出什么元件了,是不图纸不全

网友:
解决了没有 啊 我也有一个这个问题的

网友:
解决了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