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US2H为什么BIOS坏导致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9-07):
30分对大神来说根本不算个事,但悬赏最高只能30分,还请大神不要嫌少。

同行发来的板子,开机复位后跑了两个码到F2。板子带的AM3 X250,我用自己的X215试了下故障依旧。

按时序一路查下去,VDDA2.5V已经有了,但CPU供电只有0.3V,奇怪的是CPU的VCORE_NB1.2V出来了。量了下VCORE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24脚EN1.2V有了,VCC也有了。开机瞬间量电压的时候,发现ISL6324往DU3、DU4驱动芯片的PWM其实已经发出了,有1V多,但1秒钟的时间就下降到0点几伏了。我以为是DU3、DU4有损坏拉低了PWM,就原值代换了,故障依旧;又以为是ISL6324有问题,原值代换,故障依旧。是不是BIOS坏了?我把主BIOS短接1、8脚后开机恢复BIOS,故障依旧。

后来我注意到板子是DDR2的内存,于是我装了一个AM2的CPU,跑码F2-F5-C1,一路小跑点亮了!这下我真的怀疑是不是BIOS坏了,于是去官网下了最新的BIOS,在线刷写,果然就点亮了。但是因为我压根没想过刷BIOS能好,结果手欠原来的BIOS没保存,直接刷写的。这下我又陷入了一个问题,是BIOS坏了还是BIOS版本低,导致不支持CPU呢?没办法,我又把第一版的BIOS刷了,结果一样能点亮,那现在看来就是BIOS坏了导致CPU供电出不来,表现为短路保护的样子!

H61年代之后的主板,BIOS损坏,导致CPU电不出来见的多了。但这个老板子,BIOS坏了竟也导致CPU不出电,不能理解——新板子BIOS坏不出电其实也不能理解。按照老观点,主板的BIOS芯片摘掉,主板可以触发,可以出所有的供电,但是不跑码。等于说是时序是在BIOS读写的工作之前,但现在看来,BIOS会参与时序的工作??(也不排除这个板子其实时序已经走完了,毕竟跑了两个码嘛,但不知哪根筋抽了,CPU供电停止了工作),那这个板子BIOS坏怎么导致CPU供电消失的,我很想知道!

网友A:
bios里有电压检测吧 在BIOS里是可以看到各路电压的

zpz

网友A:
你那个夹子 能在线刷BIOS而不用拿下来吗 他们说成功率不高吗

zp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夹子 能在线刷BIOS而不用拿下来吗 他们说成功率不高吗

用的还不是很多,感觉一半一半吧。哪怕这样也省了很多事。比方这次我就要刷6-8次BIOS——一次两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有电压检测吧 在BIOS里是可以看到各路电压的

嗯,这个道理是说的通的。汇编语言真不是一般人写的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还不是很多,感觉一半一半吧。哪怕这样也省了很多事。比方这次我就要刷6-8次BIOS——一次两个BIOS。

6到8次刷 有1到2次不成功吗

zpz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用夹子。拆下来刷。而且AM2+的板子已经可以看各项电压了。

网友C:
首先,BIOS版本过低问题基本可以否定,查了技嘉官网参数,这板REV2.0首发BIOS都已经支持X2 250了。我也不确定BIOS坏不出U供电的原因,我只是想起以前我还在用DDR2时乱超频结果主板点不亮了没关机去另台电脑查主板超频设置时回来碰到CPU散热是没温度的,那时没学维修,但U不热应该没供电到,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zpz

网友:
BIOS导致CPU供电没有 一般情况英特尔平台会有

网友:
bios问题 无奇不有 遇到一块板子 不定时死机掉电 刷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到8次刷 有1到2次不成功吗

没有,每次都一遍过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BIOS版本过低问题基本可以否定,查了技嘉官网参数,这板REV2.0首发BIOS都已经支持X2 250了。我也不确 ...

应该不是超频的原因,因为扣电池清CMOS了,另主BIOS也短路过恢复了副BIOS。

网友:
技嘉bios坏的太多

网友:
BOIS是和CPU供电有关系的  那个en vcc 等都正常 外围供电也正常 最后是由Bois发出 CPU  vin高低组合的

网友:
我也只是知道BIOS 和CPU 供电有关系,只是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同学。1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夹子可以直接在线读那个苹果的贴片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