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US2H为什么BIOS坏导致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9-07):
30分对大神来说根本不算个事,但悬赏最高只能30分,还请大神不要嫌少。

同行发来的板子,开机复位后跑了两个码到F2。板子带的AM3 X250,我用自己的X215试了下故障依旧。

按时序一路查下去,VDDA2.5V已经有了,但CPU供电只有0.3V,奇怪的是CPU的VCORE_NB1.2V出来了。量了下VCORE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24脚EN1.2V有了,VCC也有了。开机瞬间量电压的时候,发现ISL6324往DU3、DU4驱动芯片的PWM其实已经发出了,有1V多,但1秒钟的时间就下降到0点几伏了。我以为是DU3、DU4有损坏拉低了PWM,就原值代换了,故障依旧;又以为是ISL6324有问题,原值代换,故障依旧。是不是BIOS坏了?我把主BIOS短接1、8脚后开机恢复BIOS,故障依旧。

后来我注意到板子是DDR2的内存,于是我装了一个AM2的CPU,跑码F2-F5-C1,一路小跑点亮了!这下我真的怀疑是不是BIOS坏了,于是去官网下了最新的BIOS,在线刷写,果然就点亮了。但是因为我压根没想过刷BIOS能好,结果原来的BIOS没保存,直接刷写的。这下我又陷入了一个问题,是BIOS坏了还是BIOS版本低,导致不支持CPU呢?没办法,我又把第一版的BIOS刷了,结果一样能点亮,那现在看来就是BIOS坏了导致CPU供电出不来,表现为短路保护的样子!

H61年代之后的主板,BIOS损坏,导致CPU电不出来见的多了。但这个老板子,BIOS坏了竟也导致CPU不出电,不能理解——新板子BIOS坏不出电其实也不能理解。按照老观点,主板的BIOS芯片摘掉,主板可以触发,可以出所有的供电,但是不跑码。等于说时序是在BIOS读写的工作之前,但现在看来,BIOS会参与时序的工作??(也不排除这个板子其实时序已经走完了,毕竟跑了两个码嘛,但不知哪根筋抽了,CPU供电停止了工作),那这个板子BIOS坏怎么导致CPU供电消失的,我很想知道!

网友:
发悬赏时,第一次发出去只有纯文本,图片、附件都丢了。没办法,我又重新编辑,才有图片、附件的,但是悬赏变成两个了!晕,版主把这个帖子删掉吧,我删不了。

网友:
要留言的请去另一个帖子,这个帖子请不要再跟帖了。

网友:
这一下60分没了,管理员赔我……

网友:
而且悬赏分不能减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