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61H 维修 求解 。

楼主(2016-09-07):
                                主板开使是内存 不过 查 发现 SCL 电压 没有 。跑线 找到一八角IC  不知道什么型号 。料板上 找了颗一样 装上去 。开机 点亮 以为 好了  装上硬盘 烤鸡  。闲来也没事 放个音乐 在那   听了一会 。突然 自动关机 重启了   又进系统  以为散热 风扇 没装好  。打上硅膏。进系统  《好 问题来了 ,板子 不定时 掉电重启 有时还一开机 就掉 。于是测电压 发现 有时 掉电后 重启 无CPU电压 。于是 取下CPU测 发现有0.9v  。这下要命了 难道 芯片坏啦  。于是料板上拆一颗过来 《UT501>> 装上  发现 故障依旧  。查芯片 供电电压独有。开启信号0.95v 《不知道正不正常 。现在 不知道咋修 了  ,有哪位哥们 修到过类似故障 。指点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