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集显不能用小修(附带BIOS)

楼主(2016-09-07):
如题:能正常开关机就是集显不亮(接独显可以亮),量VGA的红 绿 蓝 行 场的对地数值都正常!插上小喇叭听:喇叭并不是《滴》的一下而是响好几声才滴的一下!正常是只滴一下,内存?不可能!都能正常关机(就是显示出来了,集显没亮),那就是BIOS了,在论坛里下载个BISO刷上去后集显可以亮了(喇叭也是滴一下,正常了),但是会卡LOGO!再换个BISO试试,换个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这时想起来了,这个CPU是会卡LOGO还是蓝屏(我们自己测机的)马上换个U上去测试一切正常!特此奉上BIOS:

确保能用

华硕P8H61-M LX REV1.01.zip

放心下载

网友:
第一个BIOS就是我最先刷的那个,第二个BIOS就是我后面刷的那个(就是换个BOIS刷上去的)

网友:
大家放心下载!BIOS绝对是好的!卡LOGO是CPU的问题!!!

网友A:
手头上还有片华硕P8H61-M LE/USB3跑马跑一半就掉电!再开还是一样!BIOS刷过,桥加热过!CPU也换过!就是跑马跑到72代码就掉电!各位大神,求解啊,谢谢啦!!!

网友B:
接独显一切正常??

网友C:
检查开机脚位的电压是否正常,一般都是这个引脚有短路导致接低电压,如同长按开关,一会就关机。查查这路的上拉电阻,还有滤波电容或EC坏

网友:
官网上有BIOS,给论坛省资源吧

网友:
涨见识了,以的卡logo还要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独显一切正常??

接独显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开机脚位的电压是否正常,一般都是这个引脚有短路导致接低电压,如同长按开关,一会就关机。查查这路的 ...

它是跑一会代码才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开机脚位的电压是否正常,一般都是这个引脚有短路导致接低电压,如同长按开关,一会就关机。查查这路的 ...

就是快显示了就掉电(跑到72代码就掉电)

网友:
那就加分,谢谢!!!

网友D:
遇到过一个F1A55的,重启不显示了,键盘都正常后来装个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一个F1A55的,重启不显示了,键盘都正常后来装个显卡好了

是华硕F1A55-V PLUS REV1.02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还有片华硕P8H61-M LE/USB3跑马跑一半就掉电!再开还是一样!BIOS刷过,桥加热过!CPU也换过!就是跑 ...

跑7274有碰到过,,,CPU边上一个管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