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P后照相画面晃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9-07):
打值基本正常 无从下手  换摄像头也不行
2.85V实测是2.92V  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换个像头  把像头对好位置装好 就可以解决。

网友:
换了不行。

网友A:
测量下座子的MIPI接口有没有明显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座子的MIPI接口有没有明显异常

MIPI接口 正常

网友:
换个摄像头应该可以!

网友B:
想想照相防抖动能是利用哪些硬件?陀螺仪测试过吗

网友C:
是晃动还是对不了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照相防抖动能是利用哪些硬件?陀螺仪测试过吗

重力感应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晃动还是对不了焦哦

晃动左右晃动

网友:
换了摄像头也不行?估计接口上的问题

网友:
老师晃动。没遇见

网友:
我遇到过。。。。好像水面波动一样。。。。换一个摄像头开始还有一点问题。。。后来试了几回。又正常了。。
客人当面试过。。就拿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