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N 一颗电阻引发不触发

楼主(2016-09-07):
机器型号:华硕F83N
版号:F83VF
芯片组:PM45+ICH9+N10P-GV2
故障:不触发

今天早晨来店里上班后,师傅把华硕笔记本交给我看看,我一看华硕F83笔记本,我心里说:“保佑是加电不显,最好不要出现不触发故障。”好吧,我的乌鸦嘴实现了,真的不触发。拔掉电池后,插上电流表(不是数字,是针式 楼主真不习惯。。),发现电流指示针跑了一点了,心想说有待机了,按开关不起作用,好,说拆就拆,拆出来一看,傻眼了,使用本本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清灰了,主板正反面都是满满的灰,牛叉!清理后,拿起万用表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接下来上电,万用表量待机芯片的两个电感,请看下图。

发现电感3.3V有了,只有5V都没有,各个条件都查了,无短路。没办法,按照不触发 双桥时序来修吧。

南桥工作条件:RTCRST#3.3V ,+VCC_RTC:3.3V,正常。
EC的待机电压、复位都有了,LID电压也有了,开关跳变都有了,最后一步查大多数通病是充电芯片输出ACIN_OC#高电平,造成无触发的原因,我一量,很失望,这个ACIN_OC#是低电平,正常我又开始陷入思路。再想啊想啊,师傅叫我先放下机器,把客户的笔记本清灰,客户拿出来,很惊喜,拿出来正好是华硕F83,芯片组正好一样,我赶紧拆拆拆,清清灰,准备插上电流表,量待机芯片的电感,发现待机是3.3V和5V都有了。奇了怪了,怎么回事?我这板子没5V啊,听别人说5V是触发后才出的,不管了,量5V开启信号,发现开启信号电压是3.3V电压,好,把客户的机子处理完毕后,继续修无触发的F83主板,先不管查其他的条件,追查5V开启信号,请看下图。

原来5V开启信号的名字变了,改为5VO_ENBL,继续追查,看下图。

原来如此,R9100电阻居然是开路了,怪不得为什么没有5V开启信号了。。继续看图。

把R9100电阻换成100K电阻,上电,发现这电阻第2脚没有公共点19V,看来是断线了,有点位图帮助,附近的公共点19V接过来。

刚插上电流表,自动上电( 没装CMOS电池),看电流指示针跑到1A开机左右摇摆,立即断电,接屏,触发,哈哈,点亮了。待机时3.3V和5V也有了,5V开启信号也有3.3V,哎,修了半天了,居然是一颗小小的电阻把我困扰了。

总结:开路的电阻造成19V过不去,无法形成分压给双N沟道导通,给待机芯片的5V开启信号输入电压,造成有3V电压,无5V电压的原因

楼主真不容易打字。
楼主想说求加分。

网友A:
楼主分析条理分明好实例

网友B:
修的专业,写的专业,新手学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专业,写的专业,新手学习好

求加分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条理分明好实例

求加分啊,大神。

网友:
住的得细心,楼主威武

网友:
看了半小时。看来楼主又花了好几个小时。 非常专业,非常有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呀, 写得也好详细 真有赖心

网友:
可以呀 一般822爱坏 不过大部分是台式机

网友:
是的,822容易坏

网友:
支持,修的专业,写的专业,很仔细,好在这老机器有图纸,现在新机就麻烦了,没图有点修起来还是麻烦。

网友:
大师的风范啊 ,加分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一看就明白了,谢谢楼主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啊,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LZ分享   分已加

网友:
好厉害,果然是大神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发帖不容易。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有搞头啊

网友:
3V5V待机好没给EC

网友C:
楼主修的很给力  但是如果把图纸和点位分享下更帅了~~~~~

网友D:
牛X 38期都这水平,老人咋活

网友:
就是需要这样的思路

网友:
楼主 你这技术还在当徒弟    不是吧    感觉是大师啊

网友:
我看帖不加分

网友:
运气好  又来个一样的给你对比  电路图也很透彻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很给力  但是如果把图纸和点位分享下更帅了~~~~~

论坛上有图纸和点位啊,我就是上论坛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X 38期都这水平,老人咋活

。。。。。。。。。。

网友E:
很好的技术,这机子印象中就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F:
技术很好,修的很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技术,这机子印象中就北桥虚焊的多。

对的。。。。请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很好,修的很溜

谢谢。。。。请加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天机器 南桥发出slp_s4了EC不发出suson呢  求解

网友:
一个小东西 害的楼主花那么多时间  真是该死

网友:
以加分 666 呀楼主

网友:
额 ......我看加了那么多分了,就没加了,现在帮你加。

网友:
你应该感谢人家除尘的客户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正好有一台清灰 呵呵

网友:
还好有图纸 点位!!!不然更头痛!除非把3V开启信号飞线给5V 让3 5V 开启信号共享!

网友:
牛牛,楼主电脑上电时序分析详细,

网友:
楼主分析很好,值得加分

网友:
不错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很精辟的案例 一个电阻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是哪个电阻
木头爱吃荔枝
耐心看帖子,不要看得太快!
详情

网友:
修 ASUS的楼主好牛逼

网友:
厉害哦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样的境界!

网友:
斯国一 这要是没点位图就上天了

网友:
不错不错,适合小白!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不是最开始就要查5V的开启信号么?
木头爱吃荔枝
我走弯了,不应该听高手说是5V是触发后出来的,正确是待机是3、5V同时出来的。
详情
木头爱吃荔枝
我走弯了,不应该听高手说是5V是触发后出来的,正确是待机是3、5V同时出来的。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好呀, 写得也好详细

网友:
路过学习了高手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