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F112-改集显成功

楼主(2016-09-07):
HP TPN-F112
板号   010194G00-491-G
5A大短,拆机发现显卡发烫,  显卡供电上官击穿,拆掉显卡供电两个上官,上电能正常亮机,不用刷bios

附亮机bios

HP TPN-F112板号 010194G00-491-G.zip

网友:
只去掉显卡供电就行,其它都不用改动吗

网友:
这样的机子修起爽呀

网友:
可以呀 拆掉上官就好了 很简单 很给力

网友:
去掉上管就可以,就相当于断开显卡供电,有很多主板还是需要改很多地方的

网友:
高手修机BGA机都省了

网友:
没修过呢!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是直去掉显卡供电上管 就行了

网友:
很多主板还是需要改很多地方的

网友:
这是五代机吧!

网友:
这个真省心。舒服

网友A:
哪么问题来了·这个要怎么收费··收修主板还是收修显卡·

网友:
去掉上管就可以,就相当于断开显卡供电

网友B:
这个板子烧显示IC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么问题来了·这个要怎么收费··收修主板还是收修显卡·

就这样300,显卡修好加2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烧显示IC很多

5A打短以为捡钱的,,没想到啊   ,,幸好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
这种显卡挂在pc总线上的  修起就是安逸

网友:
客户没问你 独立显卡 哪去了  哈哈

网友:
这太好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真是简单粗暴  直接摘供电

网友C:
是否是拆了供电,集显就能出 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拆了供电,集显就能出 了是吗

对的,现在的都这样

网友:
二代以上CPU大部分能改集显

网友:
这样有好,改成集显稳定多了

网友:
4代的哦  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改完,还要刷BIOS吗

网友:
不拆独显芯片也可以的吗?

网友:
断开供电

网友D:
是否是拆了供电,集显就能出 了是吗 芯片需要拆吗?

网友:
不用改其它地方,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拆了供电,集显就能出 了是吗 芯片需要拆吗?

不拆 ,断掉供电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不显示的时候判断是不是独显故障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