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K 跑02

楼主(2016-09-08):
刷BIOS  在论坛下载  刷上去不跑码  还原原来的还能跑02  有个问题 自己没搞清楚  待机下 他是双BIOS的 上面的BIOS供电正常  下面的BIOS片选脚 在待机下是..3V 当有片选的时候变成1.7V 这时候诊断卡就在02不变 也没到内存  想请问下  这个片选这个电压变成1.7V正常么  还是说应该是3.3V才叫正常呢  求解

网友A:
片选应该是3.3正常的    1.7肯定不对

网友:
3.3V才是正常的

网友B:
查系统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片选信电压应该是3.3v

网友C:
查看一下内存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片选应该是3.3正常的    1.7肯定不对

在没片选的时候是3.3V  有片选的时候就成1.7了  没有上拉电阻 直接与南桥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系统总线是否正常

全部正常,内存都测过了  在者  根本没到内存  系统总线根本没测到抓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内存假负载

正常的,内存SPD  系统总线  时钟  供电  VTT全部正常

网友D:
此脚电压在跑码其间.电压会上上下下.最终回到高电位3.3V或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脚电压在跑码其间.电压会上上下下.最终回到高电位3.3V或更高一些

电平3V后 波形向下  万用测依然是3V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