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ms-7687 F1KT28AUS(11200708、11200874、11201140、11201141、11200709...

楼主(2016-09-08):
联想ih61m ms-7687 F1KT28AUS(11200708、11200874、11201140、11201141、11200709、11200873、11200713、11201218、11201143、11201142)
F1KT28AUS对应物料:11200708、11200874、11201140、11201141、11200709、11200873、11200713、11201218、11201143、11201142

刷了不显示的 不一定就是bios问题 大家可以先检测下是否有pcie 复位 联想ih61m ms-7687

网友:
上面是主板的条码 一般是8位 在主板上可以找到

网友A(2016-10-20):
刷了怎么显示BEST的LOGO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怎么显示BEST的LOGO啊

正常 服务站 调货的板子也是那个logo还需要在dos 刷logo

网友(2018-04-14):
不错的东西,我的主板是Q75能行吗

网友:
的发送到发送到发送到发送到发送到发顺丰的发多少

网友(2023-01-03):
包里2个文件,一个u927是主bios 4M的,u926是备bios 2M的,需要用编程器刷,刷u927就可以开机了,确认可用。适用联想IH61M v4.2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