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无法连接电脑,充电无反应

楼主(2016-09-08):
红米note3双网通标准版无法连接电脑,充电无反应,换过尾插排线。求图纸,求指点!

网友A:
会不会是usb模块问题

网友:
不知道,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图只能上某宝看看了   也没有的话   就放弃找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usb模块问题

请指点!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