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华擎H81M-VG4 不触发

楼主(2016-09-08):
接修一块ASROCK 华擎H81M-VG4,还在保的,但客人是网上买的,可能找不着了。于是搞一下,接电不触发。查网上这块板的资料,完全无,可能比较新。其实我是新手,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懂,是大概的。只能向IO  NCT6776入手。查到开关机脚的电压正常。85脚VSB3.3V OK。按开机针61和60脚电压从3.3V降0V。64脚电压为0。SLP-S3#好像应该为高。但现在为0。不知正常否。查过本网站高手意见。应该为高。于是找原因。无图很难下手。拆开CPU风扇。底座有尘。发现有绿色发霉,是电池座附近,三极管左上角,该焊盘应该是电阻被氧化了。一脚接3.3V,另一脚接三极管一脚。可能是栅极。该管源极有3.3v.无图没办法,找一只几K的电阻补上。一量io 64脚,待机时有3.3v了。一试开机触发成功。乱打乱撞成功修复。因无电路图,暂无法写出原理图,请谅解。上图

网友:
还蛮新的,不错不错

网友:
无图无点的   也只能这样修了 还好是明显的故障  不然有得你找了

网友:
应该是VCCRTC到IO之间的线断了……捡钱的机器

网友:
有时候眼睛都是可以看出问题的 拿到板第一时间就是观察

网友:
用眼能看出故障来,说明楼主心细,不能说是乱打乱撞

网友:
那个应该是RTCVCC的线路

网友:
主板怕潮湿。

网友:
拿到板先观察看看有没有断线腐蚀啥的

网友:
还真是幸运,就是一个RTC电路出问题了,而已

网友:
发霉板子修理要仔细

网友:
明显的还好,跑线路就麻烦死了。

网友:
还好故障比较明显,要是不明显的话那可就要跑线了

网友:
还真是应了一句话:自古华擎出妖板呢。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华擎H61m的板子,也是不开电,该查的都查了,没问题。最后放电搞定。

网友:
估计是跟cmos电路有关

网友:
非常清晰,SLP-S3,61,60各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