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HB主板点不亮,不跑码

楼主(2016-09-08):
故障如题,测试各路电压正常,诊断卡有复位不跑码,显示00代码,刷此BIOS后成功跑码亮机
版本号是VER:6.2

biostarh61mhb ver 6.2.zip

网友:
好的   谢谢LZ  已收藏

网友:
正好需要,试试

网友:
跑00  确实跟BIOS有关系  昨天刚修得一个板 也是跑00  恢复了下BIOS  好了

网友:
跑00第一个考虑刷BIOS

网友:
是的,现在感觉好多H61主板都是BIOS的问题,还有内存SPD好有问题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我会先刷bios

网友:
下载分不够了,刚下了个  也是不跑马    报警 一直响   不知道刷了能好不

网友:
这种在官网能下能刷的东西就别浪费人家分数了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可以用

网友:
那你就从官网下载呗

网友:
我这个BIOS绝对可以正常亮机的,只要你是这个BIOS版本,机器是BIOS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