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S 开机电流1.3几跳几下 到0.9不动

楼主(2016-09-08):
这个机器ACER 4560 AMD芯片组 显卡型号216-0809000 北桥型号218-0755046 六颗显存,CPU A6-3400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开机电流从1.5几跳几次掉到0.9不动,显卡加焊过,北桥加焊过,BIOS刷过,CPU换过,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AMD芯片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显卡解决的啊

网友:
显卡坏了,不装显卡也能用

网友:
换小电池好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爱出问题 可以尝试改集显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一机型.显卡易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爱挂 拆掉显卡可以直接亮 不用改什么

网友:
这个机型显卡易出问题

网友:
COM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感觉还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