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50

楼主(2016-09-08):
机器刚来的时候 是不触发,换了个51125好了,可是进桌面就掉电,于是把3V的电容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有够精简

网友:
图纸点位一起出为么

网友:
有图更好了

网友:
用波波测的么 还是电容的颜值发生了变化?

网友:
这过程真精简。。。。。

网友:
下次可以多写点维修分析 可以多加点分

网友:
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我的问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