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H2 AM3 不触发, 有时候开机等一会能触发

楼主(2016-09-08):
H61 H2 AM3 不触发, 有时候开机等一会能触发 ,  二话不说 上论坛看看有没有通病,,一看  果真有 看见这两位前辈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881-1-1.html  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7616-1-1.html   我都试了 结果没用 然后想想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再重新开了一遍 把南桥按了几下 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  然后我就左摸摸 右 摸摸 看看有没有哪个芯片发烧了。。无意之间 蹭了一下晶振 咦,, 亮了 然后我又重新多试了几遍 ,最后发现是晶振的问题, 随便找了一个旧板拆下,,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故障很简单,,,不触发就那几个测试点

网友:
开机电路 运气不错

网友A:
这个晶振的问题  在华硕的板上多见  你这个啥牌子的

网友:
这个故障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晶振的问题  在华硕的板上多见  你这个啥牌子的

像联想的主板..MSI代工的。

网友:
点晶振 开机的  我真的没有遇到一次  基地很多人都在发这个通病有点怀疑自己的rp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吧,如果不稳定的话就弄桥吧

网友:
有些H61不触发是PCH空焊

网友:
不触发或者过段时间才触发的我都是先换晶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晶振的问题  在华硕的板上多见  你这个啥牌子的

宏基的主板

网友:
不触发维修  晶振是必测啊  换的时候最好把谐振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换完在多测测吧

网友:
这种你最好多测试下,放一段时间再开看看。

网友:
这个就是简单

网友:
花那么多时间整理帖子的,必须赞

网友:
不通电连晶振都不量一下么!